[HyperLynx] hyperlynx示波器如何显示差分信号

楼主(2015-06-23):
想在hyperlynx中看差分信号的波形,但是只能看到单端的波形,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在hyperlynx中可以看到像差分探头看到的那种波形?

网友:
ibis有diff model
没有的话就要自己定义[diff pin]

网友:
hyperlynx这款软件在仿真是必须添加模型,如果没有模型就没法仿真;而这个软件没法直接定义差分,它是直接读取模型里面的信息,想看差分就必须在模型里面定义差分信号

网友:
借宝贴刷威望!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在示波器中设置如下:

楼主(2015-08-05):
引用 网友A:
在示波器中设置如下: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