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端可以接两个不同值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5-06-23):
请教一下大家,电容两端可以接两个不同值的直流电压吗?比如在布线的时候走线跨过了1.8V和3.3V平面,想在走线附近放一个电容,给走线提供一个回路?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求教,谢谢!0 G5 f4 H- x3 w

网友:
按照布线通过电源,地平面加电容的原理,两电源平面加电容也是可以的,如果电源平面不是很大,返回路劲不是很长也可以考虑不加电容。

网友:
可以,但没啥必要

楼主:
按照环路面积尽量小的思想,就是想给跨分割的线提供一个返回回路,其他没有什么考虑。跨电源和地加电容这种看过,但是跨2个不同电源的没见过,不知道这种做法可不可行?所以上来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可行,跨不同的電源參考平面時,就要用到的。 但也有注意耐壓值。

网友:
    这个叫补地 但是正常来说不是用于电源平面 都是用于模拟和数字 或者是高频补地 你将地割开 高频过不了,所以需要补 对低频也没影响。

楼主:
    了解,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