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放大电路仿真

楼主(2015-06-23):
麻烦给我给看下,我这个原理图设置那里有不对吗,怎么仿真出来的图形电压不对啊。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仿真原理图

仿真原理图

网友A:
看起來沒錯。我的仿真跟你差不多(請看下方圖片),是不是你輸入信號太大? 還是少畫了分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沒錯。我的仿真跟你差不多(請看下方圖片),是不是你輸入信號太大? 還是少畫了分壓電阻?

这里我重新调整了下输入电压,调整小点,仿真后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我重新调整了下输入电压,调整小点,仿真后是正常的。

狗然我的猜測沒錯,真的是輸入信號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沒錯。我的仿真跟你差不多(請看下方圖片),是不是你輸入信號太大? 還是少畫了分壓電阻?

为什么版主的截图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版主的截图这么清晰?

圖片不要用高清的尺寸,截圖大概使用VGA(640x480) 即可。

网友(2019-09-07):
    直接进入饱和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