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金手指斜边,有的又不斜呢

楼主(2015-06-24):
今天有同事问一个关于金手指斜边的问题,为什么有的金手指斜边,而有的金手指不用斜边。比如说内存条。。。。

网友A:
内存条二边有卡住的,有些手指板没有卡位,需要更深入插进去,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器件的结构决定的,关键看器件的数据手册,上面会给出相应的信息(是否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二边有卡住的,有些手指板没有卡位,需要更深入插进去,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器件的结构决定的,关键看器 ...

谢谢您的及时回复。。。

网友:
一般都会有倒角的。

网友(2015-09-20):
没有45度斜边不好插入板卡,同时像上面朋友说的,板卡插槽必须要45度斜边才能卡进去。

网友(2016-09-13):
看对应座子的规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