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6-24):
AD09中如何设置Layer层的不同铺铜的间距问题,就比如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间距问题?采用InNamedPolygon(‘’)没有起到正确的效果

网友A:
利用以下逻辑语言
(OnLayer('L2GND'))  OR    (OnLayer('L5VDD')) OR(OnLayer('L3 SIN'))OR(OnLayer('L4 S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以下逻辑语言
(OnLayer('L2GND'))  OR    (OnLayer('L5VDD')) OR(OnLayer('L3 SIN'))OR(OnLayer('L4 S ...

具体操作是怎样?刚接触,,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操作是怎样?刚接触,,不懂!

可以直接吧这个代码输入 吧那个层的名称更改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吧这个代码输入 吧那个层的名称更改下就好了

您好:
       比如我要修改Toplayer层GND和AGND铺铜之间的距离,我应该怎么描述呢?

网友:
PCB设计交流群 321977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