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与仿真差异解释

楼主(2015-06-24):
仿真1GHz信号产生的串扰峰峰值大约为120mV,但是在实际测量中串扰峰峰值只有30-40mV,波形整体还出现震荡情况,请问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这与示波器的选择和探头有关系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仿真和测试对比有比较大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是你仿真的参数与实际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另外,测试的时候的设备以及人员都有很大的差异。

网友:
如果想要对比仿真和测试,就要保证它们的环境和设置一样,比如使用的bit流;还有仿真模型的一些设置,材料属性,包括加工工艺、阻抗控制都有影响

网友(2015-12-19):
先确认仿真是否正确。示波器带宽低的话应该只会影响上升时间,幅值上不会差很多。所以我怀疑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