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可以走斜线吗?

楼主(2015-06-24):
如题,不是切换AA任意角度命令。因为板子是斜的的边上的信号线要沿边走齐整。不要说旋转板框的办法啊!* C+ Y5 S, \8 }8 a

网友:
表示不理解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徐交走线

楼主:
徐交走线?不理解能解释的更清楚些吗?不是45度的线,比如10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