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程序不能正常关闭

楼主(2015-06-24):
    有一个很奇怪的skill,如果是通过skill调试窗口load进去的话,运行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通过加载到allegro.ilinit运行的话,就会在程序结束的时候,右键单击done这个命令的时候报错: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CB_mark
    而LCB_mark这个字符压根就没有在程序中出现过。
    此外,这个时候任何其他程序或者命令全部不能使用,出现的全是当前任务继续执行,allegro也不能关闭,只有通过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才可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这个程序中有一个gc()命令加在done之后,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请大神指点一下。
    @XYX365

网友:
    可以上傳skill嗎

网友A:
    右键单击done这个命令的时候报错: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CB_mark

    => 我這裡測試是正常,沒有此問題,
    有可能是你所加載的skill程式(有關shape程式),有使用到LCB_mark

    或是你可以試試看將下面這一行加到allegro.ilinit最後一行
    load("cutshape.il")

    gc()功能,你可以參考sklangref.pdf裡面 178頁的說明

    平常小程式可以不用加沒關係,我有遇到在處理大量shape時,
    第一次執行都沒問題,但是執行多次後,讀取shape的資料都變的怪怪的,
    後來加入gc()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单击done这个命令的时候报错: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LCB_mark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2019-04-01):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答案,谢谢

网友:
    昨晚就遇见此问题了,别的il文件里有用到LCB_mark,我改了名字就好了。可以批量改名字。

网友(2019-05-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