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脚标并且对称存在的器件,在SMT时怎么保证不焊反

楼主(2015-06-24):
请教,有一个器件它是有1脚标,并且是对称存在的,请问在SMT装配焊接时怎么保证不焊反,原理是什么。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答我呀。。。。

网友(2015-09-01):
首先料盘料没有装反的,2,机器有的有扫描辨别功能,,

网友A(2015-10-21):
1  PCB和元件都有极性标记,2 芯片封装方向统一,3 生产时操作员按作工程人员统一指定方式装料。4 品质人员对料方向进行检查。5 SMT生产的工程师对第一片板所有零件方向进行及程式核对,6 工程人员和品质进行抽检,7 炉后AOI及目检人员进行把关。
    6年研发设计5年SMT加工经验 有事找我,有加工需求也可以找我 qq351078420

网友(2015-12-15):
引用 网友A:
1  PCB和元件都有极性标记,2 芯片封装方向统一,3 生产时操作员按作工程人员统一指定方式装料。4 品质人员 ...

高手,这流程概括的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