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删地线非常慢 怎么解决

楼主(2015-06-24):
    pads 删地线非常慢 哪怕只删除一段地线都要等10秒左右  我的板子是双面的  8500pin左右的密度    板尺寸是300*200左右   之前别的PCB也是如果 只要是pin数查过5000的都很慢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有经验的帮忙解决下,谢啦

网友:
    8500pin删地线慢是正常的,关掉重新打开会快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 PADS Layout 还是 PADS Ro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PADS Layout 还是 PADS Router?

layout  router也有遇到过  但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out  router也有遇到过  但不多

Layout 是比较慢.
    推荐使用 Router.

网友B:
    用ROUTER删吧,LAYOUT数据大了,是会非常慢的

网友C:
    PADS LAYOUT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是比较慢.
推荐使用 Router.

谢谢 以前只在里面做等长和差分的 , 以后要把布线的工作转移到rout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 LAYOUT都会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桌面型软件的瓶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OUTER删吧,LAYOUT数据大了,是会非常慢的

    多谢指点

网友D(2015-12-28):
    这个其实很简单:不要用R0,设置一个比GND线粗一点的数字!比如GND的线是20mil,你可以输入R21,你再试试看,保证不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很简单:不要用R0,设置一个比GND线粗一点的数字!比如GND的线是20mil,你可以输入R21,你再试试看 ...

    这个还真没试过,验证下,大侠高招  思路真不一样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很简单:不要用R0,设置一个比GND线粗一点的数字!比如GND的线是20mil,你可以输入R21,你再试试看 ...

    R0是什么?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