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06-24):
PIC单片机,大家又遇到4M无源晶振不起振的么?

网友:
你用的什么样的晶振没有说,更没图,让大家玩猜猜猜啊。

网友:
几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沒型號,沒圖片,沒辦法回答。

其實一開始我把標題誤看成「晶振不舉」。>_<|||
調一下晶振就好!- 怎麼問、怎麼答。>_<

网友:
超級狗   調一下晶振就好!- 怎麼問、怎麼答。>_<

大哥是對的!

我比較喜歡他在赤壁中講的︰「小弟略懂!」。^_^
金城武嘴巴說「大哥是對的!」,但他的眼神看起來很疑惑。>_<|||

网友:
应该是晶振坏了

楼主:
49S4000L202040F1.pdf (264.99 KB, 下载次数: 1) 产品已经生产了好几年,就最近一批出现了晶振不起振,现象很奇怪,将设备震动一下,晶振就正常起振了。现在解决办法是将PIC程序晶振模式改为高速模式,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见过用手摸一下就起振的,是晶振挂了,

网友:
这批买的晶体电容负载跟以前不一致吧?造成负载匹配的问题,然后就不起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已经生产了好几年,就最近一批出现了晶振不起振,现象很奇怪,将设备震动一下,晶振就正常起振了。现在 ...

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問題造成的,但可以參考一下這些資料。

下面這段話是肥死卡好Freescale的技術文檔節錄下來的,講得一針見血、但內容較雜( 不只討論這個問題),我給你另一篇 ATMEL 的技術文檔,它專門討論 MCU 的 Start-up Time,淺顯易懂、還有一些電路上的建議!

Long Start-Up Time
A long start-up time is usually a more common problem with low-frequency crystals, since they tend to start much more slowly than high-frequency crystals. One of the causes of a long start-up time is weak loop gain. Oscillator start-up times will also be affected by the rise time of the power supply. When the power supply has a sharp rise time, the crystal will experience an energy impulse that will usually make it start faster than it would using a power supply with a slow rise time.

我對狗版主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狗版主-怎么有这么多狗粮啊,
我對狗版主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已经生产了好几年,就最近一批出现了晶振不起振,现象很奇怪,将设备震动一下,晶振就正常起振了。现在 ...

这个你可能要好好检查一下,这批的晶体跟之前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PIC的晶体的模式跟里面反相器的增益有关系,高速的增益比较高。

Long Start Up Time 造成的原因,其中一個就增益造成的,請參考過期的狗糧。^_^
增益比较高的话,晶振容易老化吧

网友:
这批的示波器探头有没有换

网友:
负载电容,并联的电阻,晶振下方的铺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