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隔离

楼主(2015-06-24):
请问射频电路的电源地之间的隔离,使用电感隔离好还是磁珠隔离比较好,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偏向于磁珠,磁珠对高频抑制胜于电感。根据你板子的频率决定磁珠的参数。

网友:
请问射频电路的电源地之间的隔离-----
你要说的是电源之间的隔离,对吧,一般用磁珠。

楼主:
我板子上面射频频率是5.8G,电源的工作频率是550KHZ,根据这个怎么选择磁珠的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板子上面射频频率是5.8G,电源的工作频率是550KHZ,根据这个怎么选择磁珠的参数呢。

主要考虑那个550K的电源频率以及他的谐波之类的。

网友:
磁珠的作用也是滤波,但和电容和电感不同的是,磁珠在一定的频带内能反射噪声,还能在一定频带内吸收噪声转换为热能。射频部分的电源一般都采用磁珠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