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串扰问题求解

楼主(2015-06-24):
PCB中两根走线最近的线中心间距为20mil,一根信号走过一个上升沿为6ns的高脉冲信号,在另一个信号线中测到有干扰脉冲,请问这个可以说是串扰造成的吗?PCB中两根线间电容一般是什么数量级?pf 还是nf?

网友A:
串扰一般满足3w就没有太大问题,你的干扰脉冲有多大?

网友B:
是串扰,3W规则是保证你串扰幅度在干扰信号的1%以下,不代表串扰就此消失。
线间电容通常为pF级。当然,如果你要走很夸张长度和很窄线距的平行线也不是不能到nF级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宽呢?

线宽是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扰一般满足3w就没有太大问题,你的干扰脉冲有多大?

我用示波器看到的干扰信号幅值在1V左右,但后级接的一个锁存器74273就被触发误锁存了,从示波器看到的脉冲来看,不足以触发273,所以很疑惑,是我没采集到真实的干扰信号呢,还是根本就不是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串扰,3W规则是保证你串扰幅度在干扰信号的1%以下,不代表串扰就此消失。
线间电容通常为pF级。当然,如 ...

谢谢您详细的回复,麻烦再咨询您一下,我把这个当做容性串扰的话,用C*DV/DT*R这个公司去估算干扰脉冲值,C就是pf级的线间电容,DV/DT就是我的脉冲上升率,那么后面这个R我应该按什么来估算呢

网友:
如果系统是就两条线,一条有信号,另一条耦合了信号,就称之为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详细的回复,麻烦再咨询您一下,我把这个当做容性串扰的话,用C*DV/DT*R这个公司去估算干扰脉冲值 ...

串扰包含了容性和感性
单算容性体现不出干扰脉冲
而且你要看是近端串扰还是远端串扰

远端串扰=长度*(容性耦合-感性耦合)/(传输速度*信号上升时间)
近端饱和串扰=(容性耦合+感性耦合)/4

网友D:
应该是串扰,你的间距只有 10 mil,恐怕不够,虽然你量到的杂讯幅值看似不足以触发273,这可能是示波器探针的电容负载特性慮掉了部分的高频,而使看到杂讯幅值比实际的小,拿掉示波器后,干扰信号幅值应该是有超过 273 的阈值,因而产生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串扰,你的间距只有 10 mil,恐怕不够,虽然你量到的杂讯幅值看似不足以触发273,这可能是示波器探针 ...

那用什么方式才能准确测到串扰的实际波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