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情况下,听说出光绘文件有个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15-06-24):
如题,谁知道。

网友:
@camdocs然后自己在里面小改下就好拉..

楼主:
没有看到书上面有写这个

楼主:
需要改哪些

网友:
回复楼上:

我记得需要再添加NC Drill和Drill Drawing层,顶层和底层丝印层需要去掉Part Type的选勾。其它各层需要用到的要勾选Board Outline.等等吧。

别忘了先要设置好Set Origin.

我是在一个视频教程里看到的。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有那个视频的链接吗

网友:
    麻烦 做好模板 以后每次出光绘直接调用

楼主:
    做成模板???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