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PADS出资料,钢网文件和光绘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吗

楼主(2015-06-24):
如题,知道的请帮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
不是,输入无模命令@camdocs,进入文件下面CAM文件进行小修改就可以拉,但是过孔得手动添加,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不是,要在CAM里面增加或修改数据,才行,多出两遍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