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钻孔的塞孔流程是在背钻前还是后呢

楼主(2015-06-25):
最近在做一款背钻板,客户要求背钻孔塞孔,请问背钻孔的塞孔流程是在背钻前还是后呢,能否有个详细的指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钻后

能否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点

肯定在背钻后面,先有孔才能塞呀。
背钻一般在外层线路前 利用蚀刻去除背钻时的披锋 毛刺
背钻塞孔仍然在阻焊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在背钻后面,先有孔才能塞呀。
背钻一般在外层线路前 利用蚀刻去除背钻时的披锋 毛刺
背钻塞孔仍 ...

塞绿油,还是塞树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绿油,还是塞树脂呢。。。。。

塞阻焊的比较多 塞树脂也可以 但要增加打板成本

网友(2019-07-31):
背钻后是需要塞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