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打过孔无法切换到中间层

楼主(2015-06-25):
最近在改一个板子,从protel转过来的,用AD14发现过孔无法切换到中间层,但是用AD9打开画就没有这个问题。在百度上搜索也有人出线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回复的答案。我想这可能是protel转过来的时候高级版默认了哪个设置导致的。经过查看设置终于找到了原因。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只能写操作了。Design--rules--routing layers 里把所有层勾上就好了。一般默认都是勾上的,这个板子从protel转过来的默认只选了正面和背面,所以过孔无法切换到中间层。

网友:
这个就是规则设置问题 在AD里面很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