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ignoise errors 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set  ads_autosaverevs = 0
set  ads_boardrevs = 1
set  ads_dbext    = brd
set  ads_logrevs  = 4
set  ads_materialname = materials
set  ads_msgname  = allegro
set  ads_norevs   = 1
set  ads_textrevs = 2
set  adsboardpath = E:/working/tr5 .
set  aDS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alibpath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
set  allegro_brd2odb = C:\mentorGraphics\Allegro Export ODB++
set  allegro_dynam_timing_fixedpos =
set  allegro_install_dir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
set  allegro_install_dll =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
set  allegro_install_root = C:/Cadence/SPB_16.6
set  allegro_install_tools = C:/Cadence/SPB_16.6/tools/pcb
set  allegro_site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
set  allegro_type = pcb
set  allusersprofile = C:\ProgramData
set  ansifont     = ansifont
set  appdata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
set  aptpath      = . ..
set  artpath      = . ..
set  artwork_no_unit_warn =
set  autosave     =
set  autosave_time = 10
set  base         = E:/working/tr5
set  batchhelp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batchhelp
set  bmp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icon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icons
set  brd_dbext    = brd
set  brd_mcm_tech = EXT=brd:EXTALT=mcm;tech:MSG=BRD/MCM/TECH:TITLE=Select a BRD/MCM/TECH file:
set  caetbin      = C:\adiva\bin
set  caetdata     = C:\adiva\data
set  caethelp     = C:\adiva\manual
set  cds_lic_file = 5280@chmj
set  cds_lic_only = 1
set  cds_sis_msglog_key = SISMsgLog
set  cds_site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
set  cdsdoc       = algcmdref
set  cdsplat      = wint
set  cdsroot      = C:\Cadence\SPB_16.6
set  cdsversion   = 16.6
set  chdl_lib_inst_dir = C:\Cadence\SPB_16.6
set  cio_dbext    = cio
set  class        = BOARD GEOMETRY
set  clippath     = .
set  commonprogramfiles =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
set  commonprogramfiles(x86) =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
set  commonprogramw6432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
set  compalib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set  complibpath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
set  computername = CHMJ
set  comspec      = C:\Windows\system32\cmd.exe
set  concept_inst_dir = C:\Cadence\SPB_16.6
set  cwd          = E:/working/tr5
set  dclpath      =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
set  devpath      = D:\Allegro_LIB\Allegro_LIB\
set  dfaaudit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assembly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ssembly
set  dfacnspath   = . dfa .. ../dfa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dfa
set  display_backingstore = on
set  display_nohilitefont =
set  display_norepair = rats
set  display_shapefill = 4
set  display_shapefill_analysis = 2
set  dpm_dbext    = dpm
set  dps_dbext    = dps
set  drawing_4mils =
set  drc_diff_pair_overide = 0
set  envpath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ext_artwork  = art
set  ext_drill    = drl
set  film_nosort  =
set  form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form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forms
set  fp_no_host_check = NO
set  global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global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help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help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help
set  home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SPB_Data
set  homedrive    = C:
set  homepath     = \Users\chenmaojie
set  ignore_popup_action =
set  image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examples/image
set  kanjifont1   = kanjifont1
set  kanjifont2   = kanjifont2
set  kanjifont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fonts/kanji
set  ldfpath      = .
set  localappdata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Local
set  localenv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
set  localpath    =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logonserver  = \\CHMJ
set  materialpath =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mcm_dbext    = mcm
set  menuload     = allegro
set  menu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menu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cuimenus
set  module       = TR5_A0.brd
set  module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modules
set  ncdpath      =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nclegend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nclegend
set  noshow_current_selections =
set  number_of_processors = 4
set  oa_plugin_path = C:\Cadence\SPB_16.6\Share\oaPlugIns
set  os           = Windows_NT
set  padpath      = E:\layout working\SPO2 WITH MFI\SPO2 LIB\ D:\ALLEGRO\ E:\LAYOUT WORKING\PACKAGE\1394\ E:\LAYOUT WORKING\PACKAGE\11.10\
set  path         = C:\MentorGraphics\Allegro Export ODB++\nv\bin 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PhysX\Common C:\Windows\system32 C:\Windows C:\Windows\System32\Wbem 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C:\Program Files (x86)\WinMerge C:\Program Files\TortoiseSVN\bin C:\Program Files (x86)\Skype\Phone\ C:\Cadence\SPB_16.6\openaccess\bin\win32\opt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 C:\Cadence\SPB_16.6\tools\Pspice C:\Cadence\SPB_16.6\tools\specctra\bin C:\Cadence\SPB_16.6\tools\fet\bin C:\Cadence\SPB_16.6\tools\libutil\bin C:\Cadence\SPB_16.6\tools\bin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
set  pathext      = .COM .EXE .BAT .CMD .VBS .VBE .JS .JSE .WSF .WSH .MSC
set  pcb_cursor   = cross
set  pcell_lib_path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RFsip/sip_pcells . sip_pcells .. ../sip_pcells
set  pdf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help/pdf
set  pm_cmdmap    = allegro
set  prfeditpath  = . configure/prfedit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configure/prfedit C:/Cadence/SPB_16.6/share/pcb/configure/prfedit
set  processor_architecture = x86
set  processor_architew6432 = AMD64
set  processor_identifier = Intel64 Family 6 Model 37 Stepping 5, GenuineIntel
set  processor_level = 6
set  processor_revision = 2505
set  programdata  = C:\ProgramData
set  programfiles = C:\Program Files (x86)
set  programfiles(x86) = C:\Program Files (x86)
set  programw6432 = C:\Program Files
set  psmodulepath = 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Modules\
set  psmpath      = E:\layout working\SPO2 WITH MFI\SPO2 LIB\ D:\ALLEGRO\ E:\LAYOUT WORKING\PACKAGE\1394\ E:\layout working\package\11.10\
set  public       = C:\Users\Public
set  roaminc      = 96
set  scfpath      = . scfs .. ../scfs
set  script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cript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script
set  sessionname  = Console
set  si_model_path = .
set  signal_install_dir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
set  signal_optlib_dir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optlib
set  signoisepath = . C:/Users/chenmaojie/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ignal C:/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 C:/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optlib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sip_dbext    = sip
set  slide_arcs   =
set  sproutepath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configure/sproute
set  subclass     = OUTLINE
set  systemdrive  = C:
set  systemroot   = C:\Windows
set  tech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tech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tech
set  telenv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
set  temp         = C:\Users\CHENMA~1\AppData\Local\Temp
set  text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extracta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views
set  tile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modules
set  tmp          = C:\Users\CHENMA~1\AppData\Local\Temp
set  topfilelib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template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templates
set  topology_template_path = . templates .. ../templates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topology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template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templates
set  units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units.dat
set  userdomain   = chmj
set  username     = chenmaojie
set  userprofile  = C:\Users\chenmaojie
set  vectorfont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set  viewlog      = E:/working/tr5/signoise.log
set  view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views
set  wb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wbtiers
set  windir       = C:\Windows
set  windows_tracing_flags = 3
set  windows_tracing_logfile = C:\BVTBin\Tests\installpackage\csilogfile.log
set  wint         =
set  wirebond_hud_update_frequency = 25
set  wirebond_suppress_bondwire_drcs =
set  wizard_template_path = . ..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template
set  xtalk_table_path = . xtalk_tables .. ../xtalk_tables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xtalk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xtalk_tables
set __compat_layer = DisableThemes
set _allegro_adv_optimize =
set _allegro_aibt_built_in =
set _allegro_cns_regions_ok = 1
set _allegro_cstm_nclegend_ok = 1
set _allegro_diffpair_ok = 1
set _allegro_diffpair_static_ok = 1
set _allegro_ecsetflatten = 1
set _allegro_elec_cns_ok = 1
set _allegro_electrical_checks = 1
set _allegro_gre_all = 1
set _allegro_gre_ifd = 1
set _allegro_gre_view = 1
set _allegro_group_route = 1
set _allegro_ibd_all = 1
set _allegro_ibd_view = 1
set _allegro_mini_ok = 1
set _allegro_pcb_gxl =
set _allegro_ratt_ok = 1
set _module = TR5_A0.brd
set _module_base = TR5_A0
set _program = allegro

这个是我allegro   的设置

楼主:
SigNoise Errors/Warnings
Started by xrwright on 1 Dec 2013 10:05 AM. Topic has 1 replies and 548 views.
Last post on 2 Dec 2013 5:06 AM by Dennis Nagle.
Hi,

All of the sudden whenever I open Cross-section and try to change Coupling Type or go to do a diff route on this particular board, an error dialog box named "SigNoise Errors/Warnings" pops up which shows this  list:

WARNINGS:
Iml model STL_2S_1R_TRACE6 is duplicated 2 times in libraries
         interconn.iml ..\..\..\..\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cds_interconn.iml.
Iml model STL_2S_1R_TRACE48 is duplicated 2 times in libraries
         interconn.iml ..\..\..\..\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cds_interconn.iml.
Iml model STL_2S_1R_TRACE36 is duplicated 2 times in libraries
         interconn.iml ..\..\..\..\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cds_interconn.iml.
Iml model STL_2S_1R_TRACE24 is duplicated 2 times in libraries
         interconn.iml ..\..\..\..\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cds_interconn.iml.
Iml model STL_2S_1R_TRACE16 is duplicated 2 times in libraries
         interconn.iml ..\..\..\..\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cds_interconn.iml.
Iml model STL_2S_1R_CPW76 is duplicated 2 times in libraries
         interconn.iml ..\..\..\..\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cds

......

......

It continues for a lot more lines showing different models. These errors are also replicated in the dialog area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It's only happening for this board and no others.

Anyone know how I can correct this? Thanks!

Robert

xrwright xrwright
ec 2013 10:05 AM Reply
eply

Dennis Nagle Dennis Nagle
2 Dec 2013 5:06 AM
Robert,

The easy solution is to delete your local copy of interconn.iml - this file should be located in your working directory where the .brd is. This file is just a local cache of field solver output. Each of those "STL_2S_1R ...." entries is a coupled trace model which contains the differential impedance.

The bigger questions are what your desires are at this stage of the design (and/or whether someone else like the SI engineer is using the same directory). If you don't need or want to see differential impedance calculated in the Layout Cross Section dialog, then diable the checkbox in the lower right hand corner of the dialog for "Show Diff Impedance". This is what is forcing the field solver to be called. You also may or may not want to disable the imedance DRC if you are also seeing these messages generated when routing a diff pair.

The messages also indicate that algorithmic models are enabled and that you are using the full wave solver.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se are and want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offline.

Regards,
-Dennis Nagle
Cadence

Reply

网友:
    一点一点来排查吧。
    建议不要把路径设置到有空格的目录,例如padpath的路径。
看情形,你的Home路径好像也没设置,用的是系统默认的,建议改一下。
si_model_path的路径只有一个点?我的是这样的:
set  si_model_path = . 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ignal D:/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

    你的板子叠层设置界面也截个图出来看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igNoise Errors/Warnings
    Started by xrwright on 1 Dec 2013 10:05 AM. Topic has 1 replies and 548 vi ...

    看看是不是有等长参考模型,如果有,再全部重新提取生成一遍。

网友:
    看下你环境变量里temp及tmp路径在哪里,你把temp及tmp文件清空一下就好了,以前遇到过。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楼主:
    我从来都没有设置过home路径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来都没有设置过home路径    不知道怎么设置

    xp系统的设置方法,供参考

楼主:
    我好蛋疼

网友:
    确实蛋疼...我感觉是文件的问题....去别人机器试试,如果都有上个文件呗.

楼主(2015-08-11):
    最后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2020-05-26):
    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只要是设置模型就会这样,重装了两次软件都这样,咋办

网友:
    你的pcbenv文件是否在\Cadence\SPB_Data路劲下,我之前是因为将pcbenv文件夹放到了其他路劲下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1-28):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怎么解决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21-10-22):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能说下吗?急

网友(2022-04-17):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能说下吗?急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