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帮助请大侠帮下小弟,感激!~

楼主(2015-06-25):
大侠们,小弟刚刚开始使用pads,以前用AD,请问问我的via在内层为何只显示一个圆圈,为什么没有ring(焊盘)呢?
在线等,

楼主:
自己先抢个沙发吧!

网友A:
是不是在这层的过孔颜色是黑色,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这层的过孔颜色是黑色,没有设置?

确定没有设置为黑色,我设置的为pad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这层的过孔颜色是黑色,没有设置?

而且我的插件的pad的却是可以看见的,见下图!

网友B:
不显示孔的地方不是地孔,是电源或者其他信号线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孔的地方不是地孔,是电源或者其他信号线的孔。

这我知道,我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让它像地孔一样让它也显示出来?

网友B:
你把所有层打开不就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所有层打开不就都显示了

全部打开是下图显示,我想把DC_IN的via显示的和GND的via一样,可以吗?
感谢,新手请多多包涵

网友B:
不是地网络,肯定不可能跟地孔显示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是地网络,肯定不可能跟地孔显示一样啊。

不是地网络,能跟地层铜皮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地网络,能跟地层铜皮连接呢

那肯定是连不起来了,可能是和AD的显示习惯不一样罢了。
好吧,我只有慢慢习惯了。感谢大侠的指点。
另外我想问下大侠关于我的一个板子在layer2设置为mixed plane 出gerber的时候老是有错误,如何查看这些错误?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C:
    最好能上传PCB,就可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上传PCB,就可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帮忙看看,出gerber时老是提示错误,我又没有办法找到错误在哪里?
    如何修改这些错误,谢谢了!

网友C:
    颜色设置没有问题,之所以出现via在内层只显示一个圆圈是因为layer设置有问题
NO plane(CAN平面层)和split/mixe(混合平面层)
    你将层设置成split/mixe(混合平面层)如果改成NO plane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从不用split/mixe,即使要做电源分割我都是用铺铜优先级完成,这种不易出错。

网友B:
你把顶层用混合分割了,建议中间层用混合分割,你有一个网络都没有铺通,不急出GERBER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颜色设置没有问题,之所以出现via在内层只显示一个圆圈是因为layer设置有问题
NO plane(CAN平面层)和spl ...

几年以前用过pads的铺铜优先级,好久没有用pads了,今天用起来真的不习惯。
那个mixed plane晚点我自己研究下,谢谢了。
这个论坛果然是排名第一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顶层用混合分割了,建议中间层用混合分割,你有一个网络都没有铺通,不急出GERBER哈。

这个是个遗留的档案,我来试一试手的,不着急出gerber,哪个网络没有铺铜?
关键是我对混合分割层的理解还不够,刚刚有个哥们说不用混合分割层。
我想知道混合有什么好处吗?感觉用起来比较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