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画多边形铜皮有毛刺,尖角,怎样去编辑或修改使他圆滑?

楼主(2015-06-25):
altium Designer 10画多边形铜皮,画好后如图,有毛刺,尖角,怎样去编辑或修改使他圆滑?求解!

网友:
撸主,你的灌铜怎么是介个样子?

网友:
估计你画铺铜外形线的时候用的是任意角吧?切换成135°角画线就不会了。

网友:
用快捷键M+G 进行编辑,不过你在敷铜的时候注意下 切换到135°来画啊,后面再修铜 会死人

网友A:
你这系乱铺各,铺滴系侯,铺好,就不会系这样的了

yc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系乱铺各,铺滴系侯,铺好,就不会系这样的了

谢谢你们的解答,我想说的是用多边形(Solid Region),画铜皮和90°圆角,画好后有毛刺,尖角,不是铺铜或灌铜(Place Polygon Plane),

网友:
,现在找到原因了吧

网友(2015-07-26):
贴这种死铜皮还真不知道在那里可以改,希望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