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9se导出网表给allegro使用的资料或者方法!

楼主(2015-06-25):
8金币
求99se导出网表给allegro使用的资料或者方法!越详细越好!谢谢!急啊 在线等!

网友A:
    Protel导出telesis格式的网表就是Allegro能接受的第三方网表格式,第三方网表中Pacage部分格式如下:
[Package name]![Device Name]![Value];Refdes

    Package name对应封装名,Device Name对应Device文件名,telesis的网表只有一个感叹号,所以会对应,在这里只有Package、Device、Refdes三部分,例如:R0402-L! 50k; R7
    表示封装名为R0402-L,Device文件名为50k,Refdes为R7,通常我们生成的Device文件名会与封装名一致,导入网表时,就会导致找不到Device文件。这时有两个解决办法:
    1、将Device文件名改为Value名,例如将R0402-L.txt改名为50k,甚至还有1k,2k等多个这样的文件,其实都是对应R0402-L封装的,有多少个就要改多少个;
    2、第三方网表格式中,Package name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在Device文件中其实已经定义了这个名称,那么可用文本编辑工具的列模式飞速的在每一行前面加入一个感叹号,例如:
    !R0402-L! 50k; R7
    那么这时Device文件名就是R0402-L了,只要在做PCB封装时,执行File->Create Device,就会生成与封装名相同的Device文件了。

Nets部分通常没多大问题,如果有非法字符,需要在网络名前后各加一个单引号。

    记得学堂中有个Allegro导入第三方网表的视频教程,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一个SKILL,可以把99SE的原理图,转成ALLEGRO可以接受的网络格式。准确度有多高就不太了解。

网友:
    99SE 用DXP 打开 可以保存为DSN模式  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l导出telesis格式的网表就是Allegro能接受的第三方网表格式,第三方网表中Pacage部分格式如下:
    ![De ...

    大个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个有教程吗?

    大哥!有教程吗?最好是有图文述明 我比较笨!看纯文本的有点头痛!

网友B:
    看图,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网表改成下面那种格式,就可以导进去..
至于方法,,skill可以,excel应该也可以,UE的数列编辑也可以.....不要有非法字符.
很久之前本来有个小工具来着,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网表改成下面那种格式,就可以导进去..
    至于方法,,skill可以,excel应该也可以,UE ...

    大哥!那这种怎么改啊?有点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那这种怎么改啊?有点晕!

你这个所有的空格都用两个点扩起来了么?我也很久没弄了,记不太清.

你出的那种网表?

网友:
    格式其实4楼写的很清楚了,你照这样子改改

楼主:
    我都不知道怎么改了!从何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怎么改了!从何入手!

    导出网表时,出te开头的那个网表,那个出来之后的网表格式就跟我给你那个很像了,+我441710030

网友B:
    然后你只要把开头加个!,或者把!之前的内容复制一个加在最前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你只要把开头加个!,或者把!之前的内容复制一个加在最前面就可以了

大哥能加q? 我的是542117110 好请教问题

网友:
    参考4楼说的,版主给出来的资料  果真是好的`~

楼主:
稍微搞了点教程!给需要的人看看

网友(2015-09-17):
解决了我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