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antipad后,内层不能用GND包住其他铺铜区域问题

楼主(2015-06-25):
请教吉米大师,设置antipad后,内层不能用GND包住其他铺铜区域问题,第7层GND包住了其他铺铜区域,GND避让就有问题,第6层就没有问题,请大师指点

网友:
童鞋,你第7层最外面包了GND,里面包了3.3V,在3.3V里面的GND过孔就属于热焊盘,就有了过孔的外层焊盘。如果你没有包GND,那么3.3V里面的GND就是antipad,要理解这个东东。

网友:
把灌铜的线宽改为5mil.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