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1 是否可以打开用较旧版本的 PADS 比如 PADS 9.5 绘制的 .pcb 文件?

楼主(2015-06-25):
如题。
在 Windows 8.1 64 位电脑上安装并破解 pads VX.1 后,似乎无法打开用 PADS 9.5 绘制的 .pcb 文件,但可以打开安装程序自带的 .pcb 文件。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招?

网友A:
没用过VX.1

VX.1不属于PADS,是ee vx

网友:
那PADS VX 与MENTOR VX (EE VX)间文可以互转?如EE VX 向下转出到PADS 是否有接口或格式?

网友:
PADS Layout(PADSVX.0)与Expedition的双向接口,可直接读取或保存为Expedition格式的HKP文件和BoardStation(prt/cmp/net/wir/tra/tch)文件。与Cadence Specctra PCB布线器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VX.1

VX.1不属于PADS,是ee vx

PADS LayoutPADSVX.0)提供了与其他PCB设计软件的接口,方便了不同设计环境下的数据转换和传递工作。兼容Protel/Altium设计;
PADS Layout
PADSVX.0)具备Protel/Altium设计转换器,可与Protel/ Altium进行PCB设计和封装库的双向数据转换。

网友B:
    PADS VX.1分3个版本,想继续走以前PADS的,请安装PADS STANDARD版本(就是可以直接打开以前PADS PCB文件),想走EE路线的,安装PRO版本(可以直接打开EE 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VX.1分3个版本,想继续走以前PADS的,请安装PADS STANDARD版本(就是可以直接打开以前PADS PCB文件) ...

多谢。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B:
PADS VX.1分3个版本,想继续走以前PADS的,请安装PADS STANDARD版本(就是可以直接打开以前PADS PCB文件) ...

    明白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