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and Soldering Guide到底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5-06-25):
今天建立一个晶振的封装,具体信息如截图所示

第一张图是晶振的信息,第二张图是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and Soldering Guide的信息
我认为第二张就是推荐焊盘,做出来的阻焊就是那么大,是最大的焊盘了
但是同事认为是在第二张图的基础上在加4MIL,也就是0.1MM
那么就是在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and Soldering Guide理解上有区别,请大家看看应该是哪种方式
PS:如果是按杜老师的课程来看,应该是推荐焊盘就不用再加大了

网友A:
    Fig.3就是加大后的焊盘尺寸;Fig.4是Solder Guide,即焊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g.3就是加大后的焊盘尺寸;Fig.4是Solder Guide,即焊接要求。

    Fig.3就是加大后的焊盘尺寸
    这个尺寸是不是就是已经加大了焊盘的尺寸
不用再像我同事说的再以Fig.3进一步加大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g.3就是加大后的焊盘尺寸
    这个尺寸是不是就是已经加大了焊盘的尺寸
不用再像我同事说的再以Fig.3进一 ...

机贴的话就不用加大了。
    如果是手工焊接,且焊接水平不高的话,要考虑再加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贴的话就不用加大了。
如果是手工焊接,且焊接水平不高的话,要考虑再加大些。

    感谢杜老师解答

网友(2015-08-26):
    你同事的意思是绿油开窗的尺寸加4mil吧

网友:
    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and Soldering Guide 这个是已经加大过了的,不需再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