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功率放大器仿真初学者

楼主(2015-06-25):
各位大神,按照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徐兴福主编第六章.进行直流仿真时候,结果如下 。选中功率器件,看它的下级电路时候,结果如下 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呀?谢谢啦

网友:
首先做个最简单仿真,看看模型有没有问题,模型版本不对应情况也多。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版本,不同的版本兼容的模型也可能会不一样,好像ADS2014的已经不支持32bit的模型了

楼主(2015-09-21):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版本,不同的版本兼容的模型也可能会不一样,好像ADS2014的已经不支持32bit的模型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