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滤波电路的设计(13.56MHZ)

楼主(2015-06-26):
13.56MHZ的射频芯片差分天线输出,请教图中滤波电路的L4、L5、L7、L8、C38、C43、C44、C45、C46、C47的取值是什么计算的?3 I( h/ M2 @& j$ h7 ~

网友:
这就是一个差分匹配巴伦的设计,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差分电路,拆解为单端电路,阻抗/2.

楼主:
LC滤波电路那不大懂

楼主:
这个是不是多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