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为了不必要的修改误操作,如何让它只读?

楼主(2015-06-26):
orcad为了不必要的修改误操作,如何让它只读?

网友:
打印成 PDF 文件就不能修改,而且不用安裝 ORCAD 軟件,幾乎人人都能閱讀。

支持!: 5.0 反对!: 0.0
支持!: 5 反对!: 0
小弟還有更狠的……剪貼屏幕畫面。>_<

网友:
超級狗      小弟還有更狠的……剪貼屏幕畫面。>_<

算你狠!

网友:
一般就压缩文件比较方便了。如果别人要看 都是解压出来的 改动了 都可以直接删除,下次需要还可以从压缩包进行解压。我个人觉得挺不错的如版主所言,一般我也会将最后版本的DSN文件会生成一份PDF档的。方便给FPGA工程师和驱动工程师看

网友:
额  首页dsn上点击右键  选择lock 就可以了   复制发送的文件会保留这个lock属性 只读,不过别人同样可以右键un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