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IC ECO TO PCB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当logic中NET有改动时,在ECO TO PCB时,我扇出的线段就自动删除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自动删。

 ECO之前。

ECO对比之后。

pads我是新手,才开始用。可能是低级问题,但我在网上找了2天都没有找到答案。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改的net是bga这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的net是bga这里的吗?

我只改了连接器的NET名字的顺序。如下图。
网络连接的另一边是BGA,但BGA中没有改过。

楼主:
我后来用了RESUE的方法,还是挺方便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网友:
用reuse或者以过孔的方式暂停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