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如何识别插入的是耳机还是耳麦

楼主(2015-06-26):
    手机如何识别插入的是耳机还是耳麦?

网友:
    耳机32R,MIC应该是K级以上吧,上拉个电阻检测电压,应该可行。

    簡潔有力,命中核心!

网友:
    偵測完還順便幫你換到正確的管腳!

网友:
    简单点说,是通过对地阻抗来检测的。耳机为三线制,耳麦为四线制,多了一个MIC环。一般的Audio Jack为四线制的。当耳机插入后,系统会在mic pin上加电压或者电流,检测该pin上的电压值,当电压值小于某值(理想情况为0),则判断为耳机,否则为耳麦。当然,耳麦还有两种标准,欧标与美标。也就是多判断一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