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的几个问题。(新手感觉没有想象中好用啊。)

楼主(2015-06-26):
一、线布的不好,重新布的时候,旧的线与新的线重叠在一起,而不是替代新的线。

二、相同的网络不能自动重合,还有一定的间距。

三、走线到PIN上,不是直接连接的,而是有个小拐角。

四、布线时,不象AD中,显示跟着鼠标起,布到边缘的时候只能放大再缩小来接着布。

五、同样的网络,布不上去。

本人刚开始用,用起来很别扭啊。

网友A:
你这是pad吧?还是allegro更高版本?,有个选项是replace etch,还有连线时候看下连接选项,将pin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pad吧?还是allegro更高版本?,有个选项是replace etch,还有连线时候看下连接选项,将pin点上

 allegro 16.6的,
连接选项在哪个菜单啊?

网友A:
这个是同网络连不上时候需要将pin via什么点上,我用的是16.3 版本较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同网络连不上时候需要将pin via什么点上,我用的是16.3 版本较老了

原来布线的时候也要用到Find啊,以为布线的时候只用到optio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同网络连不上时候需要将pin via什么点上,我用的是16.3 版本较老了

不行啊,还是连不上的。

网友:
你要确定是不是同一个网络,然后是不是同一层面

网友A:
snap to connect point 也要点上,在replace etch 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ap to connect point 也要点上,在replace etch 下面

您可以看最后一个图,全是GND啊
都点上了。

网友:
没板子就不知道咋回事了,给我也打不开,找大神吧

网友:
    继续用之前的软件呗~~
    求不用allegro~~

网友:
    你得先学习一点allegro基础
    知识!

网友:
    你还是看书吧,基础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