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 提取S参数仿真中,用adaptive扫面方式仿真会停在某一频点,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6):
PowerSI 提取S参数仿真中,用adaptive扫面方式仿真会停在某一频点,不再继续仿真,也不报错,这是什么原因?采用linear 方式扫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仿真能跑完。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memory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memory不足

    期待版主可以写一些接地气的关于sigirity在实际工程中应用的资料,给我们这些门外汉学习。我跟着sigrity自带的doc文件做了一个个流程,但是感觉平时都没啥用,哈哈,,求指导

网友:
    多多做项目就好了,软件只是一个道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memory不足

谢谢版主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