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在哪里设置不让绿漆入via孔

楼主(2015-06-26):
如题,请大侠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接和板厂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和板厂说就行

    这个固然可以,可是我要自己掌控这个东西。绿油进孔有信赖性风险的问题!
    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把via改成測試點就沒綠漆了...

网友:
    那这个VIA孔就是开窗孔了,信号线的孔不都是要塞绿油的吗?

网友:
    赛油和盖油两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