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FORM中调用另一个FORM

楼主(2015-06-26):
    怎么在FORM中调用另一个,都是放在同一个.il文件下面。首先显示第一个FORM,点击SET_ORIGIN调出另一个FORM,

楼主:
    1. 已经解决!!!!!!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上传一下思路或者代码供学习参考一下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上传一下思路或者代码供学习参考一下噻

    后来使用TAB了使用一个FORM,两个FORM放在同一个il文件下面是可以通过一个FORM调用另一个FORM出来的,FORM函数之类的名字还有outfile这些都不要重名,我只是调用出来了FORM,没有试功能方面的。

网友(2015-08-19):
    回帖表示支持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