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静态铜皮避让

楼主(2015-06-26):
allegro中怎样才可以将静态铜皮在遇到与其它元件引脚有冲突时进行避让,谢谢各位,请帮忙看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68581752\QQ\WinTemp\RichOle\Z44C8ZE4~Q3WST2N%@HOEMD.png

楼主:
静态铜皮在16.6版本中怎么也找不到void all避让命令,好奇怪,请大侠帮忙看看,劳驾!!!

网友:
你用的是静态的吧!还是没有Smooth?

网友(2015-10-25):
同求高手解惑。

网友:
    静态的铜皮能够避让的话就不叫静态了,而是动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