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音叉与手机通讯?

楼主(2015-06-27):
手上有个手机外设,手机相机LED补光的,如图所示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通过耳机插孔,设备如何与手机通讯,IIC要转换成何种方可与手机通讯。

网友:
你不會用低頻的 FSK 喔~

DTMF 也可以啊~

网友:
不過我表面上看你這電路,推測應該是直接把 I2C 的 SCK 和 SDA,轉換成音頻訊號傳送。到了閃光燈端再轉回數字訊號,這樣應該最簡單省事。

网友:
先介绍下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具体可参考拉卡拉如何做。耳机口的输入只有MIC这一条路,通过ADC采样,后续如何处理,还是方便的吧。

网友:
可以先利用示波器觀察耳機接口上的信號,然後再來推斷是如何工作的。

例如:有人利用耳機接口接上紅外線LED,然後播放特殊音頻,這樣就可以當作萬用遙控器。

网友:
这个怎么供电呢?也是从音频上取吗?

你怎麼不問,閃光燈的電是不是也從音頻上取的?>_<|||

网友:
确实,拉卡啦以前搞得时候还以为多神秘,就是用了音频输入输出通道而已。然后和应用层搭起来

网友:
供电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LED的电 哪里来?不可能在音频上面取的吧

网友:
音频那种频率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