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Protel 99SE PCB能不能转换到PADS打开

楼主(2015-06-28):
protel 99SE PCB能不能转换到pads打开  或者有哪个软件可以转换的?

网友:
pads 9.5可以导入

网友:
可以的,PADS直接导入,导入的类型选择protel99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反问PADS的文件如何转成PROTEL的文件呢?

网友:
反问PADS的文件如何转成PROTEL的文件呢?
问题很简单,pads导出pcb选则最低版本导出,在由protel导入就搞定拉,希望我的回答是一本武功秘籍里面的其中一招,让你受益非浅

网友(点评):
我想看你的那本武功秘籍全本!

网友:
直接导入选择99格式的就行了

网友:
貌似会有变动

网友:
似乎封装会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