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Expedition的时候出现an empty pad stack is not supported的问题

楼主(2015-06-28):
如题,在用附件中的方法,从pads转到Expedition的时候,转换结果显示了an empty pad stack is not supported的问题 后续导入库的步骤的时候也提示Padstack.hkp出现错误

忽略这些错误,继续按照步骤往下走,最终出不来结果。。。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PADS-Expedition 转化流程操作说明.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edition不支持零定义的焊盘,楼主瞅瞅PADS里面是否有零定义的焊盘!

怎么查看零定义的焊盘呢?我刚开始使用这个软件,有很多还不知道。

网友(2015-08-07):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也尝试过pads转mentor,可是没有成功,mentor库导入padstack开始就出问题了,说是不能读取。。

网友(2016-10-19):
    零定义的焊盘,同样请教怎么查看?

网友:
    正在尝试pads转exp。。。。

网友(2019-04-25):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检查下PADS的库。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新建以个PADS PCB将所有的器件导入PCB,然后手动画板框,然后再转换下。如果还不行,就是封装库出了,要找到这个封装修改;

网友:
    找到这个空焊盘;优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尝试过pads转mentor,可是没有成功,mentor库导入padstack开始就出问题了,说是不能读取。。

你是啥问题,是不是PADS文件加密了;一般不会出现不能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