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识别耳麦和耳机的问题

楼主(2015-06-28):
    在调一块板子板子,出现一个问题

    J7是耳机座,通过转接线和手机相连,实现手机在设备上的录放音

现在的情况是当手机通过转接线和设备相连时,手机上识别的是不带MIC的耳机(红米NOT)

调节电阻R109的阻值发现,

当R109的值为100R时手机不能识别到是耳麦插入

当R109的值大于250R时手机能识别到是耳麦插入且手机的铃声音量自动跳到最大

    当R109的值大于360R时手机能识别到是耳麦插入且手机的铃声音量自动跳到最小

当R109的值大于910R时手机能识别到是耳麦且手机的铃声音量不会自动调节,但是出现噪声

    当R109的值大于10K时手机完全不能识别有耳机插入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你这个电路是搞什么的,但是耳机就是根据你MIC这根线来做耳机按键识别 正常来说 听音乐时按按键 对mic线没影响,只有打电话才用到mic  就是结束通话。 原理是 耳机按键按下去因为不同电阻会有一个不同电压到手机 由手机来识别 做不同动作,但现在你直接接电阻下拉,把MIC线电压固定了 所以就会出现 自动调音量等问题,出现噪音问题 应该是你把mic 偏置电压拉低了 导致mic 不正常。

网友:
    你所说的 只要插入识别 应该不是用mic 这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