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rCad Capture CIS使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5-06-29):
使用Capture CIS画原理图,但是在原理图page上会发现放置在中间位置的元件比放在边上要大。如下图中的原理图,图中有两个IC,同样都是stm32这个芯片,放在中间很大,但是放在边上变小了,
整个图中的grid不是均匀的,刚刚涉及cadence,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望解答。使用的是Cadence 16.6,没有安装任何补丁。

网友A:
是不是放在页外面去了,你设置一下,页面大小,使它能放下两个器件这么大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放在页外面去了,你设置一下,页面大小,使它能放下两个器件这么大试一下。

的确是Fisheye View开了,刚刚接触这个软件,真的不太清楚,现在关闭,已经正常了。
另外我想问下,Capture CIS里面可以像Altium Designer中那样按下Home键盘,可以以鼠标所在为中心进行显示,我百度了,上面说快捷键C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但是我在Capture CIS中按下C,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Fisheye View开了,刚刚接触这个软件,真的不太清楚,现在关闭,已经正常了。
另外我 ...

我按C有反应,只是上下对称一下。 我一般是按住Ctrl+鼠标滚轮,以鼠标中心放大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