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USB 5P信号接口定义

楼主(2015-06-29):
谁用过下面的5P MINI USB,信号接口定义是怎么样的,可以标注一下吗?
谢谢!

网友:
一般上面第三个图 pin脚排列是1.2.3.4.5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和下面第三个图的对应关系。1脚为Vbus ,2为D-,3为D+ 4为ID ,5为地

楼主:
谁可以标注一下?

网友:
找物料,我深有体会,有时候没有实物,量也不好量。
我就会去贸泽上找,关键字等,然后发现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正规的连接器供应商,比如molex,记住,下次找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chinese.molex.com/mol ... mp;channel=Products
里面的规格书都有标识,

网友:
请参考如下

真是詳細!

楼主:
能否标注出5V,D+,D-,ID,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标注出5V,D+,D-,ID,GND?

我想我給的是 Cable 端,所以你不太懂。這裡有一個 Cable 端和 Device 端的對照圖,或許你會懂。

我對狗版主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楼主:
图中1-5个代表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