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

楼主(2015-06-29):
哪位大神知道交换机用到FPGA芯片吗?

网友:
我不是大神, 会用到FPGA芯片的。

网友:
    交换机用到fpga那是肯定!

网友A:
    我们现在就在做  不过是军用的 蛮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就在做  不过是军用的 蛮高端!

    好高端!

网友(2016-06-22):
    FPGA+PHY   正在做

网友(2017-03-22):
    我也做过交换机,只是负责结构设计

网友:
    做过用K7做交换的项目。

网友:
    我不是大神,我路过。

网友:
    不是大神,但用FPGA很多

网友(2017-06-15):
    应该都有FPGA啊,否则怎么处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