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SLX150-3FGG676I

楼主(2015-06-29):
XC6SLX150-3FGG676I 这个型号怎么看 好难懂这都什么意思啊?

网友A:
XC6SLX150:芯片型号;
-3:速度等级 ,xinlinx的同个系列这个数字越大代表的速度越大,可能是LUT delay的定义,具体什么的查下资料有没有说明
FGG:好像是无铅封装;
676:FBGA封装676脚;
I:工业级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SLX150-3FGG676I
XC6SLX150:芯片型号;
-3:速度等级 ,xinlinx的同个系列这个数字越大代表的速度 ...

大神 太牛了,加你qq 以后有问题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