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模块复用问题

楼主(2015-06-29):
E- (SPMHA1-150): 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the drawing ... reposition the symbol.
如题,在使用allegro PCB designer GXL 16.6 S050 时选中元器件,应用时出现以上提示,我检查元器件封装的原点都是没有问题,图纸也设置的足够大。检查module也没有重复的。复用的module是同一个PCB中创建的。期待大牛指点……

网友:
    database check一下试试

网友A:
    参考点选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点选的对吗?

我找到原因是因为我在PCB中绘制了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