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功放输出共用一个喇叭问题

楼主(2015-06-29):
如题,目前有两组直接从CPU输出直接驱动喇叭的信号,想共用一个喇叭,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用两个喇叭,是因为声音不够还是如何?
如果只是为了两个声音,看看CPU里面能不能合成在一起。

楼主:
版主您好,CPU里面目前没有整合的,是想把两个声音共一个喇叭,CPU直接可以驱动1.5W 8欧的喇叭

网友(点评):
你可以参考5楼的建议,CPU不直接驱动,衰减后和另外一路合并成一路给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喇叭,是因为声音不够还是如何?
如果只是为了两个声音,看看CPU里面能不能合成在一起。

一组信号从CPU输出,直接驱动喇叭,另一音频信号是从另一个CPU输出,需要加功放才能驱动喇叭,现在想只用一个喇叭连接两组CPU音频信号,CPU无音频输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组信号从CPU输出,直接驱动喇叭,另一音频信号是从另一个CPU输出,需要加功放才能驱动喇叭,现在想只用 ...

一组信号从CPU输出,直接驱动喇叭,)把这组信号衰减,并入另一组功放输入。

网友:
还应该有classD吧,CPU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吗?可以用混音的办法,公用一个喇叭没有问题的

网友:
想看看你的电路 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