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导出DXF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用SPB16.5,今天按照帮助文档所述导出DXF:
1、打开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层显示
2、DXF Out窗口勾选Export drill information项
3、导出DXF
问题来了,我用AutoCAD 2008打开DXF文件却看不到钻孔符号(BRD显示正常)

网友A:
    这样是导不出的,论坛提供的skill工具包中有相关工具可以生成钻孔符号图形,将生成的钻孔符号图形导出。

网友:
    先生成钻孔再导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导不出的,论坛提供的skill工具包中有相关工具可以生成钻孔符号图形,将生成的钻孔符号图形导出。

    杜老师,请问:如何导出定位孔的内圈?每次只能导出定位孔的外圈,所以从DXF上看不到孔径大小。

网友A(2015-07-29):
引用 网友B:
杜老师,请问:如何导出定位孔的内圈?每次只能导出定位孔的外圈,所以从DXF上看不到孔径大小。

    论坛提供的skill工具包中有相关工具可以生成钻孔符号图形,将生成的钻孔符号图形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提供的skill工具包中有相关工具可以生成钻孔符号图形,将生成的钻孔符号图形导出。

    搞定了!谢谢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