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破解问题

楼主(2015-06-29):
在网上查了好久,还是没头绪,到底该怎么破解,需不需要LICENSE.TXT文件,设不设环境变量????

网友:
http://www.mr-wu.cn/mentor-pads-standard-vx-1-download-and-crack/
如果是标准版 VX.1,参照链接指南,是需要 LICENSE.TXT 文件的,也要设环境变量。

网友:
和9.5版本的破解方法一样,很好破解的!

楼主:
谢谢各位,哈哈,我只用Crack_New.exe,然后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了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