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USB2.0的HUB,工业级的,最好不用软件配置的

楼主(2015-06-30):
如题所述~~~
看见上个帖子已经是两年前的咯,查了下usb2512i是可以用的,不过貌似需要配置EEPROM,比较麻烦,所以想向大家找找有没有不用配置的,纯硬件的。比如AU6256,只可惜AU6256不是工业级的

有用过的大侠,推荐个

THANKS

网友:
我们用的是FE1.1s,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吗

网友A:
usb2514可以eeprom配置也可以外部引脚硬件配置,还有一个  CY7C65621-56LTXI 稍微贵一点

网友B:
USB2514B,不用EEPROM。
我们是用在医疗器械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2514B,不用EEPROM。
我们是用在医疗器械上的。

USB2514B应该和USB2512B是一个系列的,有工业级的,不用EEPROM,使用默认设置应该也是可以的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514可以eeprom配置也可以外部引脚硬件配置,还有一个  CY7C65621-56LTXI 稍微贵一点

thanks

网友C:
芯片供应商好多都有推荐的,顺便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供应商好多都有推荐的,顺便图纸

是的   我已经在官网上面去download的一份图纸

网友D:
有没有USB 3.0 HUB的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USB 3.0 HUB的方案啊?

上microchip官网看看吧USB5734 应该就是3.0的hub了

网友:
FE1.1和FE1.1S都很常用啊

网友:
USB 2.0 HUB 建議 GL850G
USB 3.0 HUB 建議 GL3520

GL850G Datasheet_105.pdf

GL3520 Datasheet_08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