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 pitch=0.35mm 器件pin设计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2015-06-30):
保证焊接的成功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多谢

网友A:
管脚焊盘宽度没法用最大值  不然要超过安全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焊盘宽度没法用最大值  不然要超过安全间距

一般安全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一般做6mil  也有做5mil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