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

楼主(2015-06-30):
请问我STM8的一个单片机工作晶振最大是24M,如果我外接一个30M的晶振,有什么结果。芯片会不会正常的工作,

网友:
超频嘛
可能成功,可能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提一点电源电压成功概率会加大

楼主:
这个有没有什么后果。

网友:
应该能正常工作,不过不推荐,时钟过高,时钟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减少,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