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LPDDR3 疑问

楼主(2015-06-30):
各位老大, 对于 LPDDR3
(1) 地址信号
         其数据率和数据信号是一样的?
         相对CLK,是错位1/2个UI后发出的?

(2)对于2Rank的情况
        一个DQ线连接两个rank,其中一个rank 的 I/O 口工作时,另一个rank的I/O口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
    Rank不是同时间读写, 而是Memory interleaving进行并行读写
    所以很抱歉,对于一个dq线连接2个rank,我没能理解。。。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速率肯定不一样,地址信号是单边缘采样,而数据信号是双边沿采样;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的DDR是不是包含两个物理bank?然后才会有你说的一个dq连接两个rank?

楼主:
    lpddr3的地址信号好像也是双边沿采样

手机平台上的lpddr3有32根数据线,一个rank 也是32个数据IO口,如果有两个rank, 那么每根数据线就要同时连到两个rank上 (DQ线相当于有分叉)
其中一个rank读写时,另一个rank应该是不工作的,那这个不工作的rank上的数据IO口是处于什么状态?
高阻?端接?还是依然读入数据,只是读入的数据会被忽略?或是其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lpddr3的地址信号好像也是双边沿采样

    手机平台上的lpddr3有32根数据线,一个rank 也是32个数据IO口,如 ...

    个人所了解的JEDEC规范中,地址有1T/2T两种时序采样,还未听说过其会双边采样,至少目前为止,我看过的lpddr3规格书ac timing里也不会出现双边采样。我也不认为lpddr在时序要求上会与ddr有多少不同,lpddr只不过是low power而已。若真能双边沿采样,那么恭喜你,手机平板都能替代市面上的个人计算机了。

    以上灰色字体部分言论不太准确,请不要参考。

    至于你说的DQ分支,也没见过,rank和dimm条上的颗粒又有什么区别呢?源同步电路可是并行传输的,DQ如果能复用,何来并行的bit?若是使用chip select那么这个rank就没什么意义,它无法拓展带宽。
ADDR能复用是因为是用于寻址,不是用以传输数据,同一个地址自然可以给多个颗粒用。
    所以...请再确认下。

网友:
    这样做动机很单纯:在有限的数据位如:32位,为扩成存储器的容量,并行端接一个一模一样的存储器,地址数据。时钟,命令,都是一样的。用处理器芯片来控制他们的先后。至于他中不中断,是否是高阻状态,从我们的角度不关心,我们只关心,从那到那,路通不通畅,就像高速路上的车,管他在哪里下呢。

楼主:
    那在仿真时,不工作的rank上的IO口应该上什么模型?
和工作的IO口上一样的模型?

网友:
    模型是死的,就在哪里,看具体做什么仿真,是信号质量,还是时序,还有这个芯片是作为RX,TX,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所了解的JEDEC规范中,地址有1T/2T两种时序采样,还未听说过其会双边采样,至少目前为止,我看过的 ...

这个就是你看规范疏忽啦,,确实是双边沿采样。关于rank其实就是字每个CS挂一颗32位的颗粒,确实会分叉。

网友B:
    另一个就高组抗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所了解的JEDEC规范中,地址有1T/2T两种时序采样,还未听说过其会双边采样,至少目前为止,我看过的 ...

    表述有点不明,就是字扩扩展,里面有两个Die数据线是复用的,一次只能有一个Die被对应的CS选通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你看规范疏忽啦,,确实是双边沿采样。关于rank其实就是字每个CS挂一颗32位的颗粒,确实会分叉。 ...

有意思。

可以分享下,你所看到的双边沿采样的ADDR TO clk测试波形吗,我想学习下ADDR怎么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完成两次跳变和锁存的。就看1T模式的好了。我很好奇,既然可以双边采样,想必ADDR的带宽也是和dq一样了,可是为什么1T下我还是只能测到1个UI为1个clk呢?还有,能解释下,为什么示波器的DDR compliace以及仿真软件的help文件里都是认为addr/cmd clocked into DRAMS on rising clock呢?

另外cs就是chip select,没有拓展带宽就别扯什么复用。用64位的硬件去做32位的处理,真实有钱烧的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

    可以分享下,你所看到的双边沿采样的ADDR TO clk测试波形吗,我想学习下ADDR怎么在时钟的上 ...

看cousins的口气是觉得我胡乱说啦。LPDDR3规范第三章开始就说了LPDDR3 devices use a double data rate architecture on the command/address bu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nput pins in the system.一句话把这样做的原因也告诉你了。LPDDR3不像DDR3可以有16个地址线,只有10个,所以只好上下沿都采了,你看规范里面的时序图都是画的双沿采样,还有看command truth table更加清楚怎么操作的了。其实地址线操作并不频繁用单沿也可以,慢点就慢点,但是规范是这么定的,我也没办法。至于示波器compliance软件怎么写的我不关心,以JEDEC规范为准。还有用两个CS分别控制两个Die仅仅是为了扩展容量了,之前一个die做不了那么大容量就用了两个die并共用了数据线,还有人家CPU架构应该也是32位的,不会像你说的这么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cousins的口气是觉得我胡乱说啦。LPDDR3规范第三章开始就说了LPDDR3 devices use a double data rate a ...

    确实是我没理解lpddr和ddr在ADDR/cmd的区别。抱歉。
看来我得好好看看lpddr的规范了。

网友:
要反省下自己了。没有认真的读lpddr规范,就以ddr规范来看待,实在不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我没理解lpddr和ddr在ADDR/cmd的区别。抱歉。
    看来我得好好看看lpddr的规范了。

    真理越辨越明,嘿嘿。大家都是在相互讨论中学到更多知识和弥补知识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就高组抗呗

有三个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1)对于这个结论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吗?
    (2)接受端等效成电容 <->  处于高阻状态     -   这两个描述是等效的吗?
(3)对于正在工作的I/O口,接收端在disable ODT的情况下,是等效成一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个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1)对于这个结论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吗?
(2)接受端等效成电容   处 ...

资料就是好好研究读规范啊。没开ODT接受端等效成电容就行了

网友(2015-09-07):
    频率一样 双沿采样 dqs相对dq错位 另一个为高阻